富士通本本屏线断裂几条线如何修复?

楼主(2009-06-21):
富士通本本开机有显示,但是其他颜色正常就是光比较反白,估计是接触不良,拆开时见屏线断了几条就边白屏啦。该如何修复???
修复

网友:
估计是拆的时候把屏线碰断了,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压膜排线吧。如果找不到代用的排线,就看能不能接线了。我成功接过排线。楼主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