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现代17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21):
一台17液晶显示器,开机一闪就灭了,在闪的过程中看到画面正常,在开又是这样,拆开后看,电源板上面有一个八个角的8958A的管子有一个角烧了,不知道这个八个角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给你发个FDS8958的PDF,好多可以代换的.

网友:
Dual N & P-Channel PowerTrenchÒ MOSFET

双路控制MOS管,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到这里可以查到: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用百度搜一下,应该有很多的资料的

网友:
也可以在GOOOLE.COM的网子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