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annStar)JW199A液晶怪现象

楼主(2009-06-21):
昨天客户抱来一台瀚视奇(HannStar)JW199A液晶,主诉白屏。
我检查的情况如下:可显示,进入XP桌面后,32位色彩看来只有16色的效果,碰一下鼠标,鼠标的光标就留下一串箭头痕迹------延迟速度极大,用DisplayX软件检查,50ms还有拖尾,估计延迟时间在100ms以上。
我作了如下试探:1、虽然没有鼓包的电容,但还是怀疑电源不良,PCB上有空位,对5V;12V增加了几个2200UF的电容,涛声依旧......
2、查看屏电路板上没有可疑的元件,未敢轻动。
特请教老师和同仁,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桌面

网友:
屏的故障面居大.楼主可以参照置顶贴里面修屏的方法.但要胆大心细.

网友:
看了"宋家湾电脑医院"的帖子,情况几乎一模一样,看来修好它要冒风险了.
感谢2#浪子师傅的指点!!!

网友:
不接数据线开机时自检会不会这样,如果不会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加焊试试。不行换板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碰到过,换过驱动板,但还是那样.是屏的问题 .风险太大,后来就退回客户了.我也想知道是屏那个地方的毛病

网友:
这样的故障,手上就有一个,是屏坏了,换板子也一样,所以是屏坏了

网友:
回5#的朋友:
不接信号线时是这样:通电后约二秒白屏,接着显示"检查信号线"之类的提示,明显是延迟的渐变亮度情况,屏的问题是无疑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还没有过保修哦,看现象应该是屏板上几组电压有异常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这个是屏的问题我有遇到过 是屏上一个IC

网友:
看一下屏IC上如果有CM2709的话,可以换了试下!我有换好的记录!

网友:
和精华贴里的反应慢相似。可能是屏上某IC工作异常或供电异常导致反应缓慢。

网友(2009-09-20):
你说的瀚视奇(HannStar)JW199A液晶这个显示器故障原因已经确定了,是屏上没有22V的电压。
原来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啊!呵呵

网友(2010-03-21):
是少了22V电压

网友:
这个延迟的问题,一般都是屏有问题,只是不知道是屏那个电路的问题。屏我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