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 Neo2-P主板装系统死机

楼主(2009-06-21):
本人有MSI 865pe Neo2-P主板之前故障是不开机,经检查看到CPU旁有电容鼓爆了,换电容后OK。就给它装系统测一下主板,系统能正常装到硬盘里去,但在解压的时候就死机,装了好几次都是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过,和你的一样。但我无意间把南桥边的晶正换老,不过我那也是乱搞的,结果开机OK

网友:
我刚才换刷了BIOS装上后不行,又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检侧卡总是跑D4就,还不断和跑d4,查了主板哪里都没有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请高手们教一下小弟,急啊

网友:
板子只要点亮,,,问题就不大,,,你可以检查硬盘有没有问题,,,或者换内存试试,,,

网友:
硬盘没问题,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CPU    电源 换  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