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0 电流正常,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6-21):
东芝M600 开机,电流正常,但就是不显,
把内存换个插槽 电流走到0。66就不走了,

网友:
不知道 楼主想表达什么,这想的问题谁能帮到你??

网友:
不过内存 修好的话请发表下原因

网友:
电流到1。2A,还是不显,,
换到第二个内存插槽 电流在0。66

网友:
用示波器看内存上拉电阻任意一端是否有波形跳变?
还有就是有没有接外显试一下呀?

网友:
外接了,也不行

网友:
CPU都还没有工作,你看看CPU供电IC

网友:
用示波器看内存上拉电阻任意一端是否有波形跳变?请问六楼.有波形代表什么?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下,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