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 白屏

楼主(2009-06-21):
12.1的屏,屏碎了,但显示正常.,拿到电脑城换了两块屏,无显示,说只能换原机屏,原机屏有个芯片,换上其它的屏不好用.试了两次屏现在白屏,但外接显示器还能正常显示,拿到一个专业一点的维修点,说是显卡坏了,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的.机器无修理价值了?机器真的报废了吗?
芯片
显卡
电脑

网友:
他们忽悠你呢,更换原厂屏OK

网友:
你是说显卡没坏?只是屏坏了?

网友:
你拿到专业的维修笔记本的地方,他们可以给你改个屏,这样会便易点

网友:
把原来的屏上的码片拆到过去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就可能是换屏的时候把主板的保险烧了

网友:
最后的那个维修点知道码片的事,他也说过把码片拆下来的事,但弄了整整一天,也没修好,告诉说显卡坏了.

网友:
他说这前换屏的时候,屏线的线序不对,把显卡烧了,修不上了,修的话换北桥,成功率太低,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他测了屏的供电电压是2点几伏,他说正常是3.3V.但这不是问题,只要有电压就正常.最后还是怀疑显卡坏了.

网友:
在换个地方吧,这地方技术不咋的,屏供电不对也不是显卡啊

网友:
DELL 的本本换个原装屏100%OK。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是屏的问题 不是显卡

网友:
白屏问题
1 屏接口边的保险
2 屏上的保险
3 屏线是否断线 供电是否送到屏上
4 换的屏如果有码片需要把码片换过去

网友:
戴尔的屏,是不是比较特殊呀。。。
我觉得也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上带有码片,所以更换原装屏,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显卡不会坏的,我看还是主板上的屏供电电路有问题。不乱接线的话换个屏,只要把码片换回去,肯定好的。但是从这种情况来看还不是码片的问题了。搞大了

网友:
你本来只是屏碎了显示正常 想想也不可能显卡坏了吧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换了马片但还是搞不定。交给的师付,将屏线其中的二根线换了一下,就亮了。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二根线。必须换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