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GAV 不触发

楼主(2009-06-21):
一INTEL原装915主板,待机PS-ON有3.3V,晶振有压差,内存南桥电压正常,点触PS-ON不触发。用电表笔点触晶振可以触发,CPU主供电有1.37V,CPU发热,但不跑码。待机扣CPU竟能触发,也不跑码,空板查CPU三个电感对地。CPU座内电容对地。据客户说是清除主板和风扇灰尘后,上风扇用力很猛。

网友:
这板
  1,不触发但你说用表点触晶振可以触发。这个原因很难说。
   2,你说待机扣CPU竟能触发三个电感对地。是不是桥挂老,如果是CPU供电短路,就是你强行加电都不行的。

网友:
座子洗一洗

网友:
我上次修的跟你的一样,点下晶振能开机,我把晶振换了,南桥直接冒泡泡!

网友:
短接晶振可以触发,可能是谐振电容有问题,但说的电感全对地,可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氧化了吧   换个晶体  再吹下南桥   看行不

网友(2010-03-12):
手上有一块也是如此,换IO还是不行-1-1.html

网友:
把CPU的供电电感断开  看是桥这边短路还是CPU供电  还可以测试哈CPU到北桥的 数据地址线  一般桥短路严重了 数据地址线也有一些对地了

网友:
我看你的很有可能是桥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