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09-06-21):
(无正文)

网友:
引脚定义不一样不能代换

网友:
去找买元件的买一个吧 又不贵 找其他的带 多的事情都出来

网友:
查一下看引脚定义就好了嘛!!!!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看下脚座背面的几个电阻是不掉了 还有CPU座是不是虚焊了  那9273不可代的

网友:
引脚定义多不一样 是不能带换的     。买一个也才5块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