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溥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09-06-21):
一台飞利溥17寸液晶显示器电源不工作,查肖特基二极管击穿,换上后,发现输出电压不稳定,12V在12.6V和14.11V之间跳变,5V在4.6V和5.8V之间跳变。
请问师傅,这是哪里还有问题?
此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为TEA1532A。

网友:
我修过一台
把电源心片换了就好

网友:
换TEA1532A.发个PDF给你:

网友(2010-03-14):
有点看不懂。水平太差了。有待于提高。

网友:
直接换ea1532a,

网友:
把开关管旁边有个小电容换下试试    那个小电容应该是25v或50V的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芯片、光耦、431

网友:
换换光耦,二极管换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