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21):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老CRT,使用中出现白屏横条好像有干扰,不过马上消失过一会又出现,使用时间越长出现越频繁,打开后盖没明显问题,不知道哪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多谢!

网友:
我有个冠威的显示器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找半天故障了,怀疑场IC问题,没有代换配件。好像我这个偶尔还变成一条横的白线,一会又好,好的时候上半部分有很多闪烁的横线。

网友:
我认为还是场块的供电部分有问题。 最好是代换场块的滤波电容,一般故障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