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电源指示灯亮无显示

楼主(2009-06-21):
不久之前坏过一次,场输出管坏了换过好了.现在是按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但是无显示,灯是绿色的,怎么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拆下行管测了一下击穿了!现在换上去行管也无法显示了,但是指示灯是绿色的。。。还有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2009-07-24):
哥们儿,修好没啊,俺也碰到一样的了

网友:
看下行供电到哪儿了

网友:
重点查行电路,烧行管是有原因的。如果是AOC代工的话,就是高压板的B+进脚完全脱焊了,这个会烧行管,而且换了行管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