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密笈]软件方法维修 DDR 2代 点不亮主板的内存之维修用主板

楼主(2009-06-21):
目前,本人在使用的是INTER 915系列的主板。它可以维修检测部分点不亮主板的DDRII代内存条。

硬件:INTER 915系列主板启动用母条:小于或等于256MB的完好DDRII内存条如果没有256M的,可以用512M的改写SPD,方法是:用SPDTOOLS工具,将内存模组寻址的列数降低

软件:QUICK TECH PRO;RST;DOCMEM V3等等。

如果被测内存有致命性故障,将无法开机,如:SPD出错。这时DEBUG卡会报出Ex类故障。
严重故障,系统将会把被测内存屏蔽,无法检测坏位。如:地址混线故障。
一般性故障,系统将会承认被测内存存在,并会通过软件检测出故障

DDRII内存在RST上的检测结果,和I代略有不同。每8位一个逻辑BANK,单一8位颗粒损坏就直接报错。如果是双面条,第一面的颗粒坏直接显示;第二面的颗粒坏,会上下两面显示相同的结果(像影子一样)。

本篇不是完全成熟的最终篇章,旨在抛砖引玉。 其它同仁有更好的类似检测方法,请献出来切磋,共同提高技术水平。

网友:
   915的主板能上DDR2 内存吗???怎么我见的915的都是DDR的,,楼主是不是在忽悠人呀????

网友:
修内存楼主很强的哦。

网友:
我的V星和华擎的都可以上2中内存和2种显卡的

网友:
915的主板有上二代的内存,很多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啊,那个型号呢,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试过好多,为什么都是不行的呢,只要有一个是坏的,软件就运行不了

网友:
我只试过915系列的可行,并且只能是部分的坏条(不包括地址线短路和SPD故障)可检测。有点类似于815系列的测SD条。

网友(2009-07-26):
915P芯片的能上DDR2915pl不可以

网友:
我只试过915系列的可行,并且只能是部分的坏条(不包括地址线短路和SPD故障)可检测。有点类似于815系列的测SD条。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内存检测卡2007版(1千多元)有必要买吗? 相关的915主板 难找吗?

网友:
我试过好多,为什么都是不行的呢,只要有一个是坏的,软件就运行不了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引导用的母条是多大容量的?这个很重要。必须小于或等于256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例如:七彩虹 C.915PD2  ver2.0
百度找找看

网友:
精英就有915支持2代条子的主板。

网友:
呵呵,好像很多915的板子都有DDRII的插槽吧,910好像没有

网友(2009-09-21):
intel945主板不知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戴尔gx280主板

网友:
915是过渡板。可以上DDR1和DDR2的内存

网友:
不要说915能上DDR2  就是865也有能上DDR2的啦   方正的品牌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865GV,那就能很NB地检测DDR2所有的坏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