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看下这板上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6-21):
客户拿来一片板,是磐正 超磐手AT690G 在别处修过,拿过来的时候板上给内存供电的8个角的IC被人拆了,过去问的时候人家说是RT9214,补上后还是没内存电压。网上查图片又看不清楚,望有哪位大哥知道那个IC型号的告诉下,本人先谢了!!

网友:
怎么   没人知道那IC是什么吗?

网友(2009-08-22):
谁知道的帮忙说下好不,都放这好久了

网友:
会不会是4500M或者LM324这些哟

网友:
大哥是8个脚的不知道请勿打捞  谢谢!

网友:
有图你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吗?手上有这板或修过这板的人才清楚吧!要是能看的到型号的话我就不用上来喊了

网友:
这个不难 自己都应该能找出来 看看板上焊脚之间是什么关系 哪个是地 哪个是供电 再找内存那块常用的几PDF对证一下 例如9173

网友:
4500M 吧 是不是 ?仔细看下·

网友:
  我看还是算了吧!失望了

网友:
应该是6520吧

网友:
对照一下9214的接法,看是否是很你的板子一样

网友:
那个9214手上大把的都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听别的人说好象是9219,但9219后面有还几个位数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万一不是9214坏了呢!那你换再多也没有用

线仔细对照一下引脚接法,看到底是不是9214

大家手里没有这张板子的实物或则图纸,那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