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显示器电源适配器维修

楼主(2009-06-21):
HEDY显示器电源适配器,型号PA48LCD1,插电没反应,指示灯不亮。

1.拆开适配器,我用的工具和方法,记住要敲下盖靠近中缝的地方一圈,用力要均匀,很容易拆开:

2.拆开后,电源板上的元件很少,PWM芯片是SG6841S,逐一检查元件,将以下的坏元件更换:

3.输出的16V470UF没坏,反正有电容就一起换了。
插上电源,测试OK,非常稳定。

4.顺便发上SG6841S的在线阻值,供参考,判断芯片的好坏,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

网友(2009-12-16):
我这也有这种电源,带负载就尖叫是什么问题?谢谢
大电容要换了,不然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A(2021-11-21):
发个清晰的图

网友A:
6841芯片附近局部高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