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款天逸Y200

楼主(2009-06-21):
机型:lenovo,天逸Y200
故障:开机过logo画面后无任何反应,黑屏(屏不显示自检及引导信息等)。光驱硬盘均不引导~
诊断:开机在logo画面按F2,可以正常进入bi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无效;
      拆掉硬盘,启动故障依旧,拆掉光驱,启动故障依旧;
      更换内存,无效;
      插诊断卡发现,停在代码B7不走,查询B7无相应故障。
维修:综上判断可能是bios或南桥问题
      找到相应bios,刷新后,故障解决!

网友:
我猜错了,我猜是南桥的问题。如此这般收费一般多少呀?

网友:
知道了,一般这种问题bios程序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
此种BIOS资料比较稀缺,感觉这款机器的电源板与主板的接口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联想的BIOS易损,再一个内存这一块出现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确实,联想的BIOS程序容易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先刷BIOS,再焊桥,不行就换

网友:
先刷BIOS  看是不显卡有问题呀? 散热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