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改电源高压一体板高故障一例

楼主(2009-06-21):
明基17液晶电源坏了,我有点菜修不好,打算换成电源一体板算了。可线改了后,开机有时白屏有时有彩条。屏试了是好的,请问哪儿出问题了?(原板上有12V、3V、我将新板上的12V、5V(新板没有5V但我测了下电压也在3.5V左右)。和地线还有开关线与驱动板线相接。驱动板上开关我是试着接的但都不行)

网友:
电压不对。。。。。。。。。。。。。。。。。。。。。。。。。。

网友:
问下,5V怎样降成3V?

网友:
5V的过来是有一个场管,一个稳压管组成的。测稳压管电压是否正常。场管一角出来应该是3V

网友:
你的驱动板一起换了的吗?如果换了,你要考虑屏驱动对不对.如果不对,就算你的电压正常.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压不对,5V不能接到3V.明基的板子有部分一体板需要输出12V,5V和3.3V三种电压。而普通的一体板只有12V和5V两种电压,这时需要使用AIC1084-3.3V进行转换一下就有3.3V了。

网友:
现在我已经改了3.3V但还是原来一样故障,是不是还需要个5V呢?可样才能知道驱动板的哪个脚是5V呢?

网友:
这个明基的型号是Q7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