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楼主(2009-06-21):
DELL D600
  戴尔D600老机器了到手时间待机电流0.02,待机正常,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拆机器后对COMS电池放电,上电依旧不触发,将主板上的灰尘清理后目测了一下主板没有进水腐蚀和氧化的痕迹,测主板上各路供电电感对地阻止均正常,插电测开关键电压为+5V,测U92 U94 产生的3VALW 5VALW均正常 输出端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测MAX1632的22脚供电电压正常,按开机键后侧max1632 7脚 28脚 SD信号均正常初步断定为MA1632坏,于是更换MAX1632,更换了一个拆机的芯片故障依旧,以为更换的1632是坏的于是又更换了一个1632,还是老样子,用手按压板子上的BGA芯片恩开机键故障依旧,后偶尔恩到1632的附近时间机器可以开机亮机,于是将1632附近的元件用风枪焊了一边,故障依旧。怀疑是1632周边电路有问题也许是板层有断线或是信号线老化造成的,于是对照电路图开始测1632的周边电路,当测到3V场效应管Q90的G极时间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上电,于是将场管Q90,Q91用烙铁加焊后开机一切正常。烤机10小时OK!!
  我刚在这个论坛注册的ID ,这个文章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了!我再中华维修网写过了,反响很好的,点击率也很高的

网友:
给我这个菜鸟级的帮助不小。

网友:
“于是对照电路图开始测1632的周边电路,当测到3V场效应管Q90的G极时间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上电”,请问测到G极的时候,按开机鍵,是这样吗,不太懂?

网友:
U94 产生 3VALW

5VALW是U68产生的吧

网友:
学习经验啊,电路还是很有用的啊

网友:
当测到3V场效应管Q90的G极时间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上电

不明?

网友:
也不是什么多好的东西,谁来转载呀

网友:
按LZ的思路分析,应该说是3V的MOS管的G极虚汗?如虚汗,那MOS管的G极虚汗,会是什么后果?如对场效应管特性来分析的话,这MOS管G极虚汗,那3V的电压会变19V的,也就是说D600典型的烧3,5V电路,楼主的思路,不敢苟同,待DELL维修顾问来高见~~~~~~~~

网友:
修好了吗,我在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