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点不亮,CPU没温度,供电有问题

楼主(2009-06-21):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主板,775接口CPU,DDR一代内存,AGP显卡插槽,联想机器上的主板,点不亮了,发现CPU没有温度,,,主板是3相供电的,检查CPU供电的几个管子,发现上管都没问题,下管的D极和S极用万能表的二极管档打都是0,短路,返过表笔打S极和D极也是0,不应该这样啊,,,不可能3个下管都坏了吧????

补充:我是一个新手,一点点的电路都不懂,在论坛泡了很久了,从什么是电容电阻什么是万能表一个字一个字扒出来的,请不要说太深奥的,最好能说一下我应该怎么实际操作,我应该检查哪些地方??请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告诉我具体检查哪些位置,因为很多专用名词我还不懂,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要说太深奥的,最好能说一下我应该怎么实际操作,我应该检查哪些地方??请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告诉我具体检查哪些位置,因为很多专用名词我还不懂,谢谢各位了,在线等~~~~~~~~~~

网友:
你把下管拆下来,先放电,再测一下DS

网友:
CPU没温度是因为CPU还没工作,上假负载查下CPU的工作条件,哪里不行修哪里。

网友:
上假负载查查看有没有电压....有的板CPUVORE是对地短路的!

网友:
我没有假负载,,CPUVORE是什么?不懂,我还是个新手,因为太菜鸟了所以学起来很慢,难道管子不拆下来测量的不准吗?

网友:
CPU没温度,也就是不工作,是不是因为管子问题????假设一下,如果管子没问题,那下面应该怎么修???

网友:
这个问题我看要先下下管,,,下掉所有下管还短路不,,如果还是短路的话那很可能是北桥挂了!!!CPU拱电北桥也有份  呵呵

网友:
下管不可能全部击穿?什么意思,下管也可能全部击穿啦
LZ说的测量下管DS全为0,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个,三个击穿,只要一个击穿,在路测量都可能DS为0

网友:
楼主拆管子吧

网友:
拆管拉  之后量下换掉 在量下旁边的电阻拉

网友:
简单一点先打12v供电对地阻值,有问题了再换

网友:
我遇到华硕一班子,上管全拆下,4针电源插上才能触发

网友:
我处理过是华硕是amd 的cpu,故障和你这一样,不开机,最后换了一根内存好了,

网友:
首先把cpu拆下来,再量下管DS极是否短路,如果还是短路,就查看哪个下管的其它极与G极短路,不必都拆下来查,一般情况下,场管如果短路了,就三个极都短路了。如果查到管子有一个坏了,最好把它的推动芯片一起换掉,不然又要烧管。

网友:
三个下管好像是串联在一起的吧,一个击穿当然全部都短路了,有一个短路,三个都会短路的啊。

网友:
你把下管拆下来,先放电,再测一下DSCPU没温度,也就是不工作,是不是因为管子问题????

网友:
上管全拆下,4针电源插上才能触发

网友:
新手最好还是买个诊断卡,看一下,几路电压有没有上来,复位有没有,这样子问题就更好查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我看要先下下管,,,下掉所有下管还短路不,,如果还是短路的话那很可能是北桥挂了!!!CPU拱电北桥也有份  呵呵
引用 网友A:

同意子小龙的经验看法
不要装CPU测DS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