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200 电源灯一闪就灭

楼主(2009-06-21):
联想Y200 不开机。待机为0。01A 按开关后。0。04后掉至0。01A 电源灯一闪就灭。请教谁修这个故障。换过MAX1845 。1632。刷过BIOS 。补焊过97551都未能解决问题。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查 8脚 IC 有无短路 或电容

网友:
楼上英明。我看了。是有几个好像是短的。但取下后量没有短。晕呀

网友:
这款型号坏得最多是BIOS和南桥 IO,你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我再努力有结果一定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