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FORCE 4TI显卡虚焊,补焊时不小心碰出锡珠,请问该用什么工具才能修?还有救吗?

楼主(2009-06-21):
现在在网上看到有0.6的锡球卖,不知只买锡球不用钢网会不会植不到球?有人做过这活吗?如果一定要用钢网,可不可以用万能的?要多大间隔的才行呢?

网友:
时间只是对于手法的熟练度,如果是GPU出了故障,只能重新植球或更换。

网友:
没有合适钢网的时候也可以,一个一个的放上去.
我就做过这样的活,用了一个多小时,看的眼睛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显卡蕊片是TI4600的,不知要多少间隔的万能钢网?我怕自己量不准,因为我没法精确量到毫米以下的单位。

网友:
搞点锡球  你没事就一个一个  放吧  ti4600  的 点间距  蛮大的  易操作

网友:
该帖子  第十楼的  定位是错误的   每个显存是  32bit  的  不是分开的
而是  双bank面的  叠加的  bit不变 叠加的容量

网友:
最好重新植球,要不很难修好的!

网友:
非重做BGA是不行的.

网友:
新手,好芯片就不要自己做了。肯定做坏的。还是先用坏芯片练习练习吧。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等买到材料来再试了!

网友:
如果是GPU的珠出来的话,非重新植不可,通用的钢网基地都有卖的啊,一般是40#,50#,60#的,不过刚做BGA的话还是拿intel的南桥来练习吧

网友:
很多工具都是自己发明的,植球用摄子用锡丝用曲别针。。。。。。。随便什么东东都有可以搞定的,关键是要看你自己的手法的熟练程度,连在一起的珠子可以用铬铁刮干净再重新植上去,记住一定要刮得很干净再植上去。

网友:
可以不用钢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