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的开关一般接在哪里

楼主(2009-06-21):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3.3v开关一般接在哪里?
谁有没有电路图传一个看看谢谢!!!

假如跟液晶显示器前面板的电源开关连上去可以吗?
高手回答一下,我急着用

网友:
接驱动板上的ON/OFF

网友:
前面板的电源开关连上去是不 可以的
高压板上的3.3V开关电压驱动板提供,如果你要实在不会接,也可以从电源板上接个 3.3V给高压板,弊端就是显示器背光常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这样接的灯光常亮
按开关灯光一样常亮
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接到驱动板上有一个输出信号 就是BL-ON/OFF上

网友:
你把开关该成硬开关吧,要不就是关机白屏了,否则客户会kill you

网友:
开关必需要接的,要不然背光一直亮,这样不好交差的,一般接三根线:控制(天关),供电,地

网友:
ON/OFF端。最简单的就是。反正上面也只有电源线地线开关控制和亮度控制,只有电源和地线正确,其他的不知道就试着来,反正只有两根线了,这两接错又不会烧,怕什么呢

网友:
高压板定义:12V 地  5V(ON/OFF),接保修的是12V  地线自己量  剩下的是ON/OFF

驱动板是好的开机几秒绿灯变红灯前ON/OFF电压很好量的。

网友:
这个多好找的  你看见高压板上 有个大一点的电解电容  就是接12V 正负极  其他2个脚慢慢试

网友:
终极秘籍:接屏供电

网友:
楼上两位直接说好了,
还拐那大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