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电源芯片 2d306 管脚定义

楼主(2009-06-21):
跪求 电源 IC 2D306的管脚定义 以及能带换的元件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
呵呵!阁下是说203D6吗?确认一下啊

网友:
LZ说的是203D6吧!
203D6与DAP8A电路是一样的,可以替换

网友:
真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这样的 这台机子 被雷击了 我粗略量了一下 整流桥 和7N60效应管 都击穿了  可换上后 还是没有5V 电压  怀疑 电源IC 坏了  可不知怎么测量  请各位大哥哥 大姐姐 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说的应当是203D6  各脚定义为

网友:
谢谢啦 可能是芯片坏了 直接换了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