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共享不知有没有用

楼主(2009-06-21):
这个月修了三个,华硕A6000的本本,有两个是开机跑D4  断电,一个开机不跑任何码,断电。
开机跑D4断电:会给一些人带来思想上弯路的,,,我开始都是走了不少弯路,以为是北桥的问题,因为此本本的北桥开机就很烫手,于是加焊北桥后,后果,后来想了一下,跑D4,是不过内存,很明显也和CPU有关系(AMD中集有内存控制器)于是怀疑座子有问题。拿出风枪,开始干活,完工后,洗净,开机,亮了。具本人愚见,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主板的AC电路,和CPU座在一起,发热过大,引起的。
开机断电的那一个本本,也是加焊CPU座后,解决问题的

网友:
看来是通病咯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想想U座咯 我个人认为笔记本的U座要比台式机的好点 谢谢你的思路要叫管理给你加个分了

网友:
ASUS容易出这样的毛病,是上AMD CPU的座子吗?INTEL的好像好些

网友:
恩。遇到很多AMD 的主板 大多数是虚焊。

网友:
难道这是A6000的通病吗?经验积累中》》》

网友:
基本上是所有使用AMD的CPU的机器,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说起来做起来难哪.AMD的座子.没有新的卖.只能重焯回去.可以要完好的重做回去...没那么容易的...能作到三月不返.就更不容易了.

网友:
还有楼主用的什么测试卡的跑码?ASUS的不容易出吗?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有好的维修经验多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