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2003开机跑00

楼主(2009-06-21):
取下风扇压北桥或CPU都可以亮 有时压南桥也能亮 cPU供电实测1.56V 上假负载测 无CPU复位 内存供电2.48V AGP供电1.48V CPU数据线有一个点阻值偏高20 请教到底是CPU座子虚焊得多还是北桥虚焊多? 压北桥几乎把把都亮 压CPU亮的相对少  技嘉主板CPU座子(478BGA)虚焊可能更高些么?若做U做 用850风枪操作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自己顶一下 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虚焊在那里

网友:
主板维修板块的高手帮忙一下哈 本人修台式机很少   笔记本U座虚焊相当的少 仅见发热量巨大的几款而已 貌似台机多见?跟同行学习交流长知识是技术员的爱好 敬请赐教

网友:
技嘉的板U座空焊多

网友:
U坐的,如果不是针式的话

网友:
按楼主所说那应该是北桥虚焊!!!如果虚焊不严重的话你压U座甚至南桥只要北桥有一点点受力就能亮!!!见义加焊北桥!!!

网友:
一般情况是U座虚的多。可以先加焊U座,不行再加焊SB,一般可能修好。

网友:
苦做U座没用,加焊下北桥,应该北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北桥。通病

网友:
也同意加焊北桥先。。

网友(2010-02-05):
加焊
北桥了

网友:
先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