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83 不开机

楼主(2009-06-21):
华硕机器,不上CPU 电压加到19V也不短路(正常待机电流),上上CPU后,电压加到8V 电流表舅大电流了(1A以上),CPU上到板子上面后,直接测量主板没有短路点,请问各位高手,是哪里问题啊!!!
华硕
不开机
cpu

网友:
你换个cpu试哈嘛

网友:
就是,LZ怎么地也当换个U

网友:
CPU 换过了。根本不是CPU问题 !!!!

网友:
8V你还能开机呀...肯定某组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