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00开不了机

楼主(2009-06-21):
按下电源开关测Q31有4.5V (5V)   Q33有6V(3V),不到一秒Q31降到0,Q33降到1.6V持续3秒,有那位大侠提供思路?

网友:
补充一点,有时侯能正常开机

网友:
看不懂 找和图纸发来看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看看
今天我修的HP的是电源头需焊了 加电就掉的

网友:
MAX1999供电在41页

DELL d500.pdf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MAX1999坏了吧

网友:
可能是有极性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请问高手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