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21):
一台IBM X31装上电池,插上适配器开不了机,拆下电池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开机后,再装上电池,然后拨下适配器,电脑可以正常使用,电池也可充电。请问该怎么修,修哪里?查了一下,装上电池,主电源MAX1631没有待机3M 5M,主电源不工作。

网友:
查待机电路,打一下PMH4的对地阻值,量一下它的43脚有无3.3V和23脚有无高电平的开机信号.

网友:
查一下电池供电部分

网友:
大哥,你是哪里的?我今天也遇到一台X31,一模一样的故障,后来因为没谈好价钱客人拿走了,修好了把结果发上来给大伙看一看呀.

网友:
查待机电路,打一下PMH4的对地阻值,量一下它的43脚有无3.3V和23脚有无高电平的开机信号.
查过了,1631的23脚没有高电平,PMH4的43脚对地阴值530,从电池口出来电压是12.2V,经过MOS管到达公共端电压不断跳变,有时才一点几伏,有时11V。我跳过MOS管直接接条线过去,电压稳定在11伏,但是1631的23脚还是没电压。

网友:
23脚的高电平开启信号来自TB的52脚.查下电池通过一复合二极管到TB57.脚34脚供电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到TB62501的线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