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6-21):
开机5秒之后,自动关机,电流在0.4左右,并且三个指示灯都是橘红色的
不显示
DELL

网友:
雨淋沐风
我的D600最近出现开机就是右上角屏轴那的电源灯亮一下5秒左右吧,整机无动静,同样不开机同问吧!谢谢!

网友:
查一下,那个电压没出来,修那里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全,电压没出来保护了!

网友:
内在槽虚`````

网友:
给个准确的说法,不插CPU和内存也是这样啊

网友:
那就是连信号都没有喇~!????
你有没有量过电压啊!??

网友:
CPU都没工作.先查CPU供电复位时钟再说

网友:
先查CPU供电电路吧

网友:
先从基本电压开始检查,不行把网卡芯片做掉

网友:
DELL的待机状态没有5V和3.3V供电

网友:
开机之后才能测供电,关机测不出来,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测测各分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没cpu供电 查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5S自动关机,不开机能测供电吗?

网友:
你把网卡芯片加焊就ok。不要去动其它的免得把多的问题出来了

网友:
虽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引起的,但我学习了。谢啦

网友:
要是能上电,看一下,有没有2.5 1.25
如果不能上电,看一下待机电压应该是0.01 其它都不正常

网友:
DELL机器开机很快,很难看出当什么,遇到最多的就是当内存

网友:
DELL机器很容易焊的

网友:
哈哈 你看看PU1那块有没有问题 还有PU1背面的那个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是SHUTDOWN信号 具体是哪个 我记不清楚了

网友:
先作一下网卡吧

网友:
兄弟们重做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