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电脑问题

楼主(2009-06-21):
上电自动开机电流在0.4左右,再自动掉电

网友:
请教师傅,给个回话啊,谢谢

网友:
跪求师傅个回答 谢谢

网友:
自动开机有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 现在好多机器只要上次是非正常关机 再插电的时候就自动开机
看你机器的电流应该是没cpu供电引起的保护 你查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谢谢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