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姐姐们,给个集成网卡的维修思路吧

楼主(2009-06-21):
一块主板,集成网卡,开机后,一直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网线和猫都换过了,照旧,把主板拿下来,我想测接口是好是坏,但用二极管档测的时候,我找不到跟哪只脚是通的,难道接口里面有元件?
无助极了,给个思路吧!

网友:
看看网卡附近有个跳线,找一下,还有不行就换一个网卡芯片换掉。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驱动不正确

网友:
网卡附近有跳线?跳啥用的啊?找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好像主板能够检测得到网卡,但是,接口却连接不上,问题应该从哪找起?
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卡后面的灯也不亮  客户原来能用的

网友:
重新下驱动,网上邻居里面链接点图标启用网络。要换零件的话还不如PCI转张卡过了  才2  30块·

网友:
先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再就是接口  然后就是芯片啦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雷击损坏主芯片,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接口上的变压器元件坏了,
你找到网卡接口后面的那个长方形的黑色的元件,
有贴片的也有直插的

网友:
先找驱动,再看一下接口有没有问题,再到防雷芯片,再不行就找网卡芯片

网友:
最快的办法,拆掉网卡芯片,装上一块独立的网卡。

网友:
1.接口的问题
2.网卡芯片坏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换一张网卡

网友:
网卡接口出来就接网卡隔离芯片那个坏了也上不了网的

网友:
直接加个网卡上去吧

网友:
装个 PCI的 都简单 就20多块钱

网友:
论坛又姐姐嘛  貌似全是哥哥好不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GHOST下系统,,不行就上独立网卡吧!!除非自己会修板子,否则别轻易动手搞它!!!以免..........

网友:
直接装独立网卡用~~~

网友:
更换法.要有配件.也是真后用的方法.先去.WWW.IC37.COM查找网卡芯片脚位定义.如果查不到去其他网去搜.网卡芯片脚位定义有网卡的工作条件.如果工作条件都满足.查接口到网卡芯片有没问题.最后才更换网卡芯片.如有说错请高手工指出!

网友:
换网卡芯片吧。或者接口坏了

网友:
再装一个网卡不就行了吗,修的风险太大,不值得!!!多数是网络隔离变压器坏了!!!

网友:
直接换网卡芯片,还不行换隔离变压器

网友:
是不是网卡的晶振坏了呢?

网友:
换个独立网卡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