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开机当机 怎么办

楼主(2009-06-21):
下午接到一HP的主板是V星代工的 型号为  MS-7184   开机停在LOGO处   ATI的SB为TXP400     量个信号正常   应该怎么个思路呢   BIOS会不会有问题   谁有发个

谢谢

网友:
试了多次吗?每次都当在那里吗?
这应该是进不了系统,查查硬盘 电压 信号之类的,主要查南桥周边。

网友:
刷下BIOS,查查时钟!!!

网友:
涮BIOS 重作北桥,,,,

说说你做北桥的理由。。。

网友(2009-08-08):
晕死了,刚刷个超级版主的ms-7184的bios现在机子启到不了了,检测不到usb键盘,怎么办呀

网友:
此板是SB的问题

网友:
我有这块板子。确定是南桥的问题。上网一查是通病啦。

网友(2009-12-26):
加焊南桥吧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刚好有这样一块毛病的主板,加焊一下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