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100不认硬盘

楼主(2009-06-21):
故障显现:这台机器的故障时开机没多久就掉电,在对CPU供电IC进行补焊后掉电现象消失,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不认硬盘,在单接光驱是可以认到光驱,但然他读碟就不行可,要是两个都接上就谁也不认了,于是就对硬盘的接口测量,各项阻值都正常,和好板对比了,开机上电测量时发现硬盘接口的44脚接口复位信号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高电平3.3v的,后看图最查到U16的10脚没有信号送来这个信号时南桥发出的,故断定是南桥那边出了问题,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OK,学习了, 抢了个沙发

网友:
够专业啊,呵呵,FBM的南桥这个问题确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