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不触发

楼主(2009-06-21):
一台DELL D610整机 芯片组:北桥82915GM 南桥82801FBM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此机器用采用LDO做待命电压,待命也产生了,IO和南桥工作条件也都正常了,还是不触发,怀疑是IO坏掉了,因为DELL机器不触发不冲电,IO坏是通病,换一个新的IO一切OK.
芯片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又学习了, 得换一样的板子的IO吗?

网友:
DELL大都是用超级IO的吧。。。。要换一样的

网友:
DELL机的超级IO参与触发。不错。

网友:
SUPER I/O是有程式的一定要换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