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万全T168服务器装系统

楼主(2009-06-21):
联想万全T168服务器中毒了,现在重装系统,系统装进去了啊。但两块硬盘不能实现读写同步啊 有哪位大哥知道啊 指教下啊 。。。好像要在SATA RAID里面设置啊

网友:
设置RAID不难吧,BAIDU 上资料也很多。

RAID1 镜像 就是两个盘内容一样,常做备份,读性能较强。
RAID0 两个盘组成一个盘用,数据分别写到两个盘上,提高速度,但如果有一个盘挂了,数据就丢了。
RAID5 用三个盘,多了一个效验条块,只要不会同时坏两个盘,就能保障数据的安全,又有一定的性能提高。

网友:
哎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啊   我把RAID设置成RAID1 系统是装好了 我想试下两个硬盘是不是同步 把第一个硬盘取下来  用第2个硬盘进的系统  现在在把第一个硬盘挂上去 怎么显示Degraded(脱机状态)啊 是不是要在RAID里重建阵列啊  重建阵列里面的东西会不会丢失啊  是不是又要装系统啊

网友:
如果坏了一个盘,要更换盘,就要在换盘后做重建(复制)。有些阵列卡是在BIOS里重建、有些是在系统里做。
必须要看好资料在动手呀。

网友:
硬盘没坏啊  就是取出来了啊 然后重新装上去就显示Degraded(脱机状态)  里面没什么资料啊 就是怕重建后还要装系统啊

网友(2016-04-30):
BIOS呢 我的是G6的  刚在上面贴下了一个不对啊,我的是4M的 ,下的是1M的 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