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M2000跑38后不断重启

楼主(2009-06-21):
今天接到这台机,先看一下代码。。。跑38,后就停在82处不跑了。但把机拆下来后就跑到82处就不断的00....38....82的重复跑。。。后来发现单片机和声卡都是坏的,,但换上好的还是一样的问题,内存槽也加焊过了。。各位说这是哪里的问题多一些呢。。。帮帮忙
重启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反覆跑的情況先換BIOS
如果不行就更換顯示晶片

网友:
看看跑重码时是不是有电压掉了

网友:
已解决。。。。原来是声卡芯片坏了。。换了后一切正常那。。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