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贴片电容用什么焊接工具焊接最省事?

楼主(2009-06-21):
请问这种贴片电容用什么焊接工具焊接最省事?用烙铁还是风枪?

网友:
因该用焊台吧。

网友:
没见几天,树杈兄已经当版主了,佩服。网上几乎见不到这种贴片电容的焊接教程,不知道用啥工具,多年前GF2显卡在换散热器的时候掉过一颗这样的小贴片电容,当时拿到维修电视的维修点,那个师傅居然不给焊,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不会焊,所以在这种贴片电容的焊接方面一直存在着这个多年前的疑问。

网友:
用烙铁就可以了,先取一边的脚,然后再取另外一个脚。焊接也一样。

网友:
小ks   这还部容易啊 !

网友:
用烙铁就可以了,先取一边的脚,然后再取另外一个脚。焊接也一样。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原来如此,应要用尖头的烙铁吧?焊点好像挺小的,用刀头和3C不小心估计会烫到底部的胶座。

网友:
把引脚扮直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应该不难吧。。。。

网友:
直接用烙铁,不过得改造烙铁头.我用的是50W内热式,烙铁头是从修理电冰箱的师傅那里讨的5mm紫铜管(不用新的,用从原装冰箱上拆下的,壁要厚些),前端轻轻锤扁,约8mm宽,用它来装卸电容非常方便.

网友:
我一般是用2把烙铁下,装就不用说了。不过下下来的一般我不会再要,就没有注意保全尸体了。
风枪的话用大功率,大口径的风枪, 距离电容远一点吹,等这一块的所有零件都能下的时候他就能下了。
得注意周边零件保护,很是麻烦,但是这样下下来很完美

网友:
风枪\烙铁都可以拆装,风枪速度快些。
腿搞直了,应该插不进板上的小孔的。
没必要搞直,可以用直插的电容代替,只是个头高了些,插上主板,有时不方便。

网友:
风枪在背面吹也可以
正面注意别吹暴了

网友:
我一般在其它如电源板、显卡就扳直了用,很方便

网友:
看大家说的,好像这个电容很难焊似的,其实就用烙铁就行(我用的是936),拆和装都用它,非常的容易。

网友:
那个是固态电解电容,过回焊炉可以承受340度的温度5分钟,烙铁和热风枪焊接都不会损坏,但这个电容都用在电源滤波上,负极接地的,所以用烙铁的话不是很容易焊接的,热风枪会容易的多.设定热风枪450度就可以,很快的,最后再用烙铁补一下,很好的.切忌在板背面加热,板子很容易鼓包烧焦的,而且这时电容都不一定会取下来的.主板最少4层板,多的8层板,中间的GND导热很迅速.

网友:
我认为最好还是用烙铁焊接,因为如果用风枪,很容易把它下面的塑料架吹变形,虽然不影响使用,给客户感觉就是焊接太差了。

网友:
直接烙铁啊

网友:
风枪\烙铁都可以拆装,风枪速度快些。
腿搞直了,应该插不进板上的小孔的。
没必要搞直,可以用直插的电容代替,只是个头高了些,插上主板,有时不方便。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腿没搞直连着座一起焊的方法,图上的腿搞直是为了代用买不到型号的通孔直插电容。

网友:
这个不难焊,先在板上焊盘上多搪点锡,再把电容放上去就行了。

网友:
说省事方便还是锡炉。。不过有点杀鸡焉用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