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W80相机开机失灵如何解决呢?

楼主(2009-06-21):
昨天都还好好的, 今天借给别人出去回来就开机就不灵敏了

本来以为是没有电了,于是取下电池充电,装上后,长按开机键依然不能开机,以为是坏掉了,多按几次突然就能开了,显示电池满格电,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于是想关机,长按开机键居然同样不能关机,只能等够时间让它自己关。关了就又不能开了。

非常怀疑是开机键的问题,不知道这种相机难拆吗?有什么注意事项不?

网友:
SONY 机器算是最好拆的了 放心拆

网友(2009-11-10):
放心拆  自己先研究研究  好了告诉大伙一声  长长见识

网友:
昨天都还好好的, 今天借给别人出去回来就开机就不灵敏了

本来以为是没有电了,于是取下电池充电,装上后,长按开机键依然不能开机,以为是坏掉了,多按几次突然就能开了,显示电池满格电,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于 ...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你先将机器拆开,仔细检查开机键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你就让你朋友老实说,机器是否摔过碰过,如果没有,那就检查开机键的线路由哪里控制,一般来说都是由CPU控制的,相关的线路有没有开路,如果没有,补焊一次CPU,还不能解决,那就更换CPU,。。

W80的机器很好拆,注意高压就可以了。动手前尽可能将高压放电,否则一失手将成千古恨。呵呵、

网友:
估计按键出故障的情况较大~楼主可以先量量开机按键是否正常~一般两两相通的~按下后全通。如果不是按键坏了就再从线路信号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