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57没电压

楼主(2009-06-21):
今天接到一张:双敏 火旋风9518Pro冰翼版
ATI 9550 的显卡,
插上电源 检不过显卡,然后我测电压,发现主芯片没电压,然后再查主芯片的供电的,上下管,发现没电压,再测上下管,发现上下管都是正常的,那么就要检查控制这上下管的控制IC了。我发现了是控制IC是 APW7057 八脚的,顺着电路去看,APW7057的第二脚跟第四脚都没有电压输出,
请高手们给点思路,到底这个APW7057的电压输入脚是那个脚,这个控制IC可以用什么其它的代换,因为手上没有这个IC ,谢谢`````````````

网友:
都这么久了,可能我还是不懂论坛的规定了,怎么人说话啊,我急了```
我查过贴子,但查不到

网友:
RT9202可以代换

网友:
显卡修好了,谢谢版主,

网友:
呵呵,我带换过很多,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碰到过周边电路不正常引起PWM 芯片不工作的,有时无输出不见得就是IC坏了

网友:
真是烦啊,刚刚接到电话,说电脑开不了机,客户拿过来,原来APW7057代换的RT9202的显卡又出问题了,不插显卡可以开主机,插上显卡主机不能开机,这种现像好像不是12V短路啊,之前卡的问题是APW7057没电压输出,只好先估计是5V问题吧,我现在下载个图片,让大家一起帮我解决问题了,

网友:
双敏 火旋风9518Pro冰翼版

有修过这卡的高手吗?

网友:
以前修过12V短路的都是一开机电源闪一下就保护了,应该是5V短路,测不到电压,不知道在那里下手,请各位路过的高手,给点思路,这个卡之前收了客户五十大元,

网友:
我还需要提供点什么才可以得到帮助,不要扣分啊

网友:
你现在修的就是这个卡?
你换APW7057的时候测6脚FB了吗?
还有1脚的电压?

把散热片去掉啊,要不你咋修。先修好短路的地方然后再测一下APW7057的各脚电压。

PS:补充一句,换别的卡试没,如果能开机说明肯定是卡的问题喽。
反之,有可能主板AGP的保护电路损坏

网友:
谢谢版主,明天我上传我的卡的实物,希望版主,各位热心高手帮忙,

网友(2009-12-17):
2脚 0欧姆 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