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整板加热的疑问

楼主(2009-06-22):
当下加热温度上到220的时候,发现整版的小元件开始拨的动了.例如我要做北桥的,可是CPU座,SB都没有助焊剂,这样锡珠不会因为没有助焊剂而缩小造成空焊吗?

网友:
没有助焊剂是不会缩小的。只会影响加焊效果。这好比用烙铁焊接元件的时候没用松香一样的效果。做CPU 底座的时候在植锡的时候会在底座上刷一层薄焊油,加焊完了基本上也会发光了。CPU底座直接加焊确实不能确定焊油的量。比较难做。

网友:
直接用助焊液,不用清洗的那种,一瓶几块钱,很好用啊!还配有一个专用的小瓶

网友:
加焊的话肯定要上焊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热时焊膏会挥发掉的啊

网友: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只要重焊北桥,其它地方的不要加热到这么高的温度对吧?

网友:
楼主板下的温度不用那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