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A105

楼主(2009-06-22):
开机后8秒掉电又自动开机8秒,掉电,大约4-6个周期后,不在自动开机。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掉电

网友:
查除了3、5V以外的电压

网友:
看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可以尝试着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没动bios吧?

网友:
换了主板和cpu仍有同样故障。还可能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