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W730S开机无显

楼主(2009-06-22):
待机点流0.06按下电源键电流跑0.09-0.27-0.51停着不动了。诊断卡不跑码。用手摸南桥北桥CPU都已经热了。侧电路上个电感上都有电压。更换了CPU和内存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电压要正常才行啊,

网友:
显卡换一张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都没发过,看看各路供电是不是正常,南桥有没有复位,时钟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
测各分组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电压都是正常的。就不知道如何测南桥有没有复位?

网友:
上假负载测RST 和PG信号到了没有,

网友:
测试卡应该可以看到有没有复位。

网友:
测试卡上看到加电的瞬间复位灯是会闪一下的

网友:
复位好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