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LCD开机黄灯绿灯跳闪,图像跟着跳变

楼主(2009-06-22):
联想的L17C液显,开机绿灯和黄灯交替跳变,绿灯时有图像,黄灯时无图像,跳动间隔不到一秒,加焊过高压板,故障依旧,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应当是电源的故障 可能电容失效

网友:
2楼说的对,电源带载能力差造成的,刚回复一个,今天修的,也是联想,不过是15的!PWM-IC附近电容有失效的,都是小容量的是容应当,

网友:
早上换了个50V25UF的,没用,把边上的两个无极性电容换了试试看,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高压板有短路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仔细测了下,四个C5706坏了一个,手上没有原件可换,请教有哪些可以代换的,常用件,C5707手上也没有

网友:
我这里有大把的,直插件和贴件

网友:
楼上,说说修LCD一般常备的有哪些啊,

网友:
昨天让上家帮我买了几片C5707,把四个C5706全换了,不过真是贵,二元钱一片,网上才五毛一片.

网友:
请教一次c5706是哪里的东东啊?
电源上还是高压上啊?

网友:
其实你只要换2个5707就行了,我试过没事的

网友:
其实只需要换一个就行了。哪个坏就换哪个,我基本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灯管---》电源---》高压板
这几个问题。灯管不良的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