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盘里的用户名密码破解怎么用呀

楼主(2009-06-22):
系统盘里的用户名密码破解怎么用呀

网友:
baidu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可真是个菜鸟啊

网友:
大部分路边卖的系统盘都有这一项的

网友:
会不会装GHTOS系统啊,,,很多这和系统盘都有这项功能的!!!!

网友:
我考,里面有中文提示的啊,我就是第一次用也看了说明也懂用。你试下子。

网友:
电脑城装机版的GHOST版系统盘都可以破解的。
首先记住登陆系统时需要输入密码的那个帐号;
然后进入光盘里的系统破解;
进入之后,直接删除该帐号下的SAM文件重启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他设置了新的用户名,你直接用administrator试试,这是系统默认的超级管理员,直接能进系统。

网友:
找个中文版的,简单,电脑城9.1的就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