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未来窗771EF CRT显示器上的几个元件代换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22):
LG 未来窗771EF CRT显示器上的几个元件代换问题求助
1.      50V 10UF的无极电容鼓包了,只找到一个50V 4.7UF的,请问可以代用吗?
2.      枕校管D1413可以用TIP 122 代吗?

3.    DMV1500  ( 是两个又二极管并连的元件),2.3脚短路了,请看如图此管的引脚定义,请问这个双二极管是功率是多大呀?  如何替换?有哪些可以代它。

网友:
另外这个DMV1500M 我可以用两个RU4A串联代替吗? (或两个RU4C 或两个RG4A 或两个RG4C );或用一个RU4A一个RU4C串联代替;或一个RG4A一个RG4C串联代替吗? 请看它们的参数。如图

网友:
可以用FMP2FU  代吗?

网友:
可以代的,无极性电容用250v1uf的聚乙烯电容代就可以了

网友:
1楼

50V 10UF的无极电容鼓包了,只找到一个50V 4.7UF的,请问可以代用吗?

可以代换

枕校管D1413可以用TIP 122 代吗?
枕校管最好是用原型号代换! TIP122是大功率管..换后行比以前要宽10%--20%.要进工厂模式去调
DMV1500在电路中是上下阻尼管可以用WD1500代换

网友:
谢谢 啊浩,无极电容用上去了,D1413是用TIP122代的,DMV1500是用FMP2FU代的,不过还换了一个电阻(此电阻断路了,正常阻值应该是2.2欧,我是用一个5鸥左右的代的),显示器行幅问题搞定了,但显示模糊,左下角的开始两个字也不能看清,时间也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