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示器有横线故障

楼主(2009-06-22):
我有一台显示器,型号:TL-705A,图像有点闪烁,并有横线,检查电路板,没发现坏的地方.G1-73V,G2550V,二次电源207V,现怀疑存储器程序错乱,打算进入总线模式调整.
请高手指点进入工厂模调整的方法,或提供存储器资料.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和行不同步引起的,这部分电路你查了没有。

网友:
请问如何查电源和行不同步呢?

网友:
场同步和场输出电路,,,,,,,,,,,,,,

网友:
不应当是同步电路,看看电源电容 再就是有没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场输出电路自激的故障,查消振电容。

网友:
这款显示器应该是AOC代工的.出现这种故障现象一般是场输出部分的消振电容引起的.

网友:
电源和行同步就是靠饶在高压包那条线把行脉冲反馈到电源芯片震荡脚,来同步的,没几个元件,还有版主说的削振电容坏也是会引起横线故障

网友:
场芯片是TDA8172,行场小芯片是STV6888,请问消振电容是在那一脚连接?

网友:

查了高压包绕两线所接元件,没发现问题,换了电源芯片,仍一样,换了场芯片TDA8172,仍一样,请问消振电容是接在场芯片的那一脚的呢?还有高压包两线不是一条正,一条负的吗?将两线调转接,图像没变化,现在图像仍有微小的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