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321一体机不进纸

楼主(2009-06-22):
什么都是好的,就是不能进纸

网友:
一般是纸放多了。搓纸轮看看有没有问题。
详情请参考 http://www.cx1231.com/bbs/thread-71-1-1.html

网友:
不进纸,请检查,定影,传感器,看正不正常

网友:
不进纸有N种现象
1、搓纸轮搓不动纸
2、打印机无反映
3、打印机里面没纸

楼主你说的是哪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