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有待机5V.短接绿黑线没反应。难!!!

楼主(2009-06-22):
上电时,紫线有5V,绿线有5V,短接绿黑线后,其它接口没电压输出,4脚变为0V,12脚不变。两散热片上的管检测没发现异常。494芯片的4脚待机电压为2.8V,12脚为13V。更换过339,问题还是一样。
芯片

网友:
"4脚变为0V,12脚不变。"
换494(7500)试试。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只电源,开关管 整流管保险都换了,情况和LZ的一样,有待机电压,不触发

网友:
看看我发的帖子你就有思路了。
不触发先查有无短路 大小驱动管 SBD MOS 等 就那么几个东西容易坏 找齐了就修好90% +10%属于疑难杂症 如驱动变压器坏 磁放大 坏 重载不开机 桥堆不良 无PG 等等

网友:
我也遇到了,怎么修了

网友:
我手里现有一个````七喜的`电源也是这个故障```
检查不出啥问题````

网友:
4脚变为0V
测一下494 8脚11脚在待机状态和短接绿黑线时的电压有无变化,如有变化(应是降低)再测两推动管C极的电压看看有无变化(升高)

网友:
后来检测发现 10037 坏了``更换后可以触发了 3.3V 5V 12V 正常
但是 -12V 怎么一开机 电压就慢慢升到21V 为什么?

网友:
原来大家都遇到了这样难修的电源啊 我也有个航嘉的电源 也是这毛病 7500B也换了 6个消极特二极管也都换了 电容换了 还是无果 量其绿线对地值正常 现在正查IC周边电路呢

网友(2010-02-23):
有这个5V说明电源的AC供电很正常

网友:
我有修过一个电源,有+5V。绿黑短接风扇不转,查了一下各输出电压均正常,后来发现原来电源已修复好了,是电源风扇坏了,呵呵,希望你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修好了说一声啊

网友:
IC 为494、7500的12脚电压一般为15v以上,如为12v可能IC挂了,换芯片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乱说,这个芯片大多数电源的待机供电就是12V
学飞的丑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