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6302加6602CPU供电问题?假负载有电压上CPU没电压?

楼主(2009-06-22):
接到一块主板。CPU供电有问题,电源IC 是HIP6302加6602。在用假负载的情况下有供电。并且供电电压也达到1.75左右。而然我上CPU的时候却没有供电输出了。。。我现在接到的是三块板。其中还有一块板是在接假负载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只有1.30V然而上CPU后电压大的惊人,达到了2.0V我一共接到的是三块这样的主板,全是MSI牌子的845G请求网友解答。。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你用二极管档打下 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 看是不是场效应管的问题

网友:
不上CPU有电压,上了之后没有,测一下周边的小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查一下vid线,可能是座子虚焊

网友:
Lz这种情况,我遇过,不过板子不同,我的是,台冠865的,具体型号忘了,重做南桥好了

网友:
后来我换了低一些的CPU供电产生了,但是老是提示CO或者不跑码,总算是知道了,这个跟座子关系很大的。。。谢谢各位网友了。希望大家以后关注我的贴,凡是查出问题后我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看下旁边的小电阻和小三极管有没问题

网友(2009-08-29):
先查它们到CPU之间的电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