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T8282M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6-22):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在CPU座上方有一个IT8282M的芯片,不知是何作用,也查不到引脚定义,麻烦高手们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是AMD主板上用的
cpu
芯片

网友:
AMD K8 CPU的时序控制器,负责主板的上电,主要电压产生等作用。

网友:
754 939的主板都用

网友:
是负责开机和复位的,是I/O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