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506 如何去掉高压保护

楼主(2009-06-22):
修了个hp L1506 的, 有一灯管的3KV高压电容击穿,由于手上没有同型号的替换, 从别的高压板上拆了一个3KV的换上, 现在是一开机, 背光灯闪一下就灭,换掉16V,25V的滤波电容还是一样, 换了其它好的LCD面板还是一样, 加焊高压包还是一样。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高压保护的问题, 想把芯片上的这脚吸空, 不知如何操作。 请各们XD给点建议。谢谢!
那个驱动芯片上的文字是:
TSUM16AT-LF
A5MC4679993
0645B

网友:
有一灯管的3KV高压电容击穿  电容要分容量大小的   你把两个电容 换成和原来一样大

网友:
除了高压板外.灯管也会引发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上的,楼主已经说了点别的屏也是这个现象,应该就不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是啊, 换过也是一样, 现在出了更头大的问题, 我把另一个同型号的高压板是的两个电容拿过来, 也是一样,再把电容换回好的板, 现在原本好的板也出了一样的问题,亮一下就灭,电源灯是亮的, 屏上也就显示, 就是没背光, 真晕~

网友:
建议加个独立高压条

网友:
同意六楼的主意

网友:
TSUM16AT-LF
A5MC4679993
0645B    这个不是高压IC, 把板翻一面一下,看一下高压部分有没有其它IC?

网友:
楼上的兄长, 独立的高压条怎么加? 我不会,见笑了~

网友:
高压包坏了或高压包到灯管测口有断线和电阻  我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改一块高压板吧。要不话的发后麻烦。把你高压那一部分都给它拆掉。有一个供给高压板的12V给它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独立的高压条接上12V。GND【地】和ON,OFF或BLON背光开机端ADJ(亮度调节)可以不接。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看这个电路板就是群康代工的,这个机器灯管老化的比较多

网友:
那就是还有故障没发现啊

网友(2009-07-28):
谢谢你们, 我有一高压条坏了,这个办真的可以的,了不起起,
就是输出口并一个电容就可以,呵呵,